求教:怎么删除某种过孔?

楼主(2014-05-20):
我之前做的某个板,因为用的器件封装很小,必须用盲埋孔,但是后来换了另外封装的器件,用通孔就能走通。但是这样就要把之前的盲埋孔删掉,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搞定?而且保证盲埋孔一个都不剩了?

楼主:
顶上来啊?Jimmy大师在不在?

网友:
菜单edit-find,如图示操作,所对应的类型孔会被全选,按快捷键ctrl+q,可更改孔的属性

网友:
将钻孔对全部删掉,再将过孔设置中的盲埋孔全部改成通孔的尺寸。

提醒:注意光绘设置中的钻孔层设置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