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ORCAD元件部分引脚不画,制作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如图所示,从orcad官方库下载的L298P元件,但是少画了3个GND和2个NC引脚,求教这零件封装怎么画,将另外5条引腿做成非电气连接后可与GND进行电气连接?

网友:
建議修改 ORCAD 的封裝,將 GND 改成 GND1、GND2、.... 、GND4。增加 NC1、NC2 的管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