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5-20):
一个单片机的板子,刚学的,实在不知道电源和地怎么处理?还在学当中,l领导要的急,求高手指点一下,电源和地想做铺铜处理,谢谢!

STM32 20140519.rar

网友A:
板子问题太多,你还是先多看看别人的再画吧。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开始画板。
说重了点,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问题太多,你还是先多看看别人的再画吧。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开始画板。
说重了点,不要介意

能不能具体的说下?没办法啊

网友A:
那我就讲几个大道理吧:
1 封装问题:我看你的座子的封装,孔径都很小---请确认是否正确。另外外径和内径(半径)之差大于0.2mm,否则破孔。另外0402的封装不是标准件(外框过大)
2 布局:布局凌乱。晶体走线过长,还打了两个过孔。记住按照信号的最短路径来走。一组相同功能的走线一起并排走。
3 地两层都铺,电源从TOP层走,根据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粗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太高

9.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讲几个大道理吧:
1 封装问题:我看你的座子的封装,孔径都很小---请确认是否正确。另外外径和内径 ...

谢谢,座子的孔径是小了

网友C:
版本弄点一点,也让我凑个热闹,看怎么还比我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弄点一点,也让我凑个热闹,看怎么还比我差?

附件版本是POWERPCB5.0的,里边有两个,一个是之前的,另一个是改了座子孔径的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
4楼说了你这板子问题的重点,我觉得你应该找些资料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版本是POWERPCB5.0的,里边有两个,一个是之前的,另一个是改了座子孔径的

看完之后我心里确实舒服多了(果然比我差很多)! 建议:你的板子电路很简单,自动布线也许都能跑起来,我看你的封装都怪怪的,首先检查检查封装吧,量量尺寸和对对PIN脚定义,不然板子打回来也没用!布局走线再慢慢优化,可以慢慢的来提高!

网友D:
什么座子来的,PIN 孔径怎么小到比我平时画的板的VIA还要小啊!能用吗?
我也是新手一起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座子来的,PIN 孔径怎么小到比我平时画的板的VIA还要小啊!能用吗?
我也是新手一起努力吧!

常见的间距1.25的座子

楼主:
传一个画完的板子,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一个画完的板子,求指导,

有进步,但是还是不达标,不要着急,慢慢来,画个2-3年就基本上可以达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进步,但是还是不达标,不要着急,慢慢来,画个2-3年就基本上可以达标了。

这个单片机的板子比较简单,先交了领导任务在说,以后慢慢练习。
自我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一个画完的板子,求指导,

你铺铜没发现你的所有过孔都是梅花孔吗?VIA不要梅花孔吧!如果你的元器件是圆型的就稍微小改一下PIN 孔径的长或宽就可以区分圆形和椭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铺铜没发现你的所有过孔都是梅花孔吗?VIA不要梅花孔吧!如果你的元器件是圆型的就稍微小改一下PIN 孔 ...

不懂,铺铜后的梅花孔有什么影响吗?热焊盘里边我没选过孔覆盖

网友B:
还可以的啦,元器件的摆放以电气性能为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的啦,元器件的摆放以电气性能为重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