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5 同一网络两个PIN 叠在一起layout 线连不完整问题

楼主(2014-05-20):
如图,现在是两个网络一样的DIP 零件的PIN 叠在一起,坐标是一样的,为何我已经把线连到两个DIP PIN 中间去了,软件还是提示我没有连到另外一个PIN上,还是提示网络没有连完,之前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前两个网络一样的焊盘叠在一起线拉到中间就可以了,不会提示网络没有连完

网友A:
在PIN中心画一块圆形SHAPE吧.

网友:
    忽略 。。。。不用纠结吧。。

网友:
    可以把二个封装画到一个里面就行了。。你懂的。这样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IN中心画一块圆形SHAPE吧.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