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布线失败!

楼主(2014-05-20):
本人菜鸟,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走线拉不出来,图如下。请指教!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CES里面的clearance setting. 应该是违反了trace to pad的间距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CES里面的clearance setting. 应该是违反了trace to pad的间距规则

嗯,这个已经搞定了,遇到一个新问题,如图所示,为什么红框中的布线和其他的不一样呢??

网友:
有3种Gloss模式Gloss On, Gloss Off和Gloss Local。你红色那段线应该是Gloss Local或者Gloss Off模式。在你的Expedition操作界面右下角3盏灯旁边会有显示当前走线模式。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已经搞定了。最近在覆铜的时候遇到些问题,还望指教!图中红框表示的是GND属性的焊盘,蓝色表示的是GND属性的覆铜,那为什么焊盘上面还有显示飞线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