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分析

楼主(2014-05-20):
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只需要满足UBE<0吗,不需要看UBC的情况吗?

网友(点评):
控制端你用PWM干嘛呢?

网友:
NPN管要处于放大区的条件是:发射结正向偏置且集电极反向偏置。PNP与NPN在极性上相反,对电源的要求相反,其他分析相同,Q5为PNP管!

网友A:
没有问题,你这个是工作在饱和与截止的状态下。

网友:
你这个电路貌似关断不了啊,你的PWM打算怎么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你这个是工作在饱和与截止的状态下。

我的目的是开关作用,饱和和截止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截止就是关,饱和就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截止就是关,饱和就是开

PNP的导通条件,已经满足了发射结反偏,集电极没要求吗?

网友:
导通之后集电极是正偏的,并且IC<IB*放大倍数,管子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A:
三极管的截止判定条件:放射结和集电结为0或反向偏置
三极管的饱和判定条件:放射结和集电结都为正向偏置
根据上面的条件判定如下:
1 当PWM=1时,放射结=0,集电结为反向偏置,这个时候为截止状态
2 当PWM=0时,放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也为正向偏置,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假设的GPIO2和GPIO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截止判定条件:放射结和集电结为0或反向偏置
三极管的饱和判定条件:放射结和集电结都为正向偏置
 ...

谢谢你的回答。
我想请教下
1.截止的时候,PWM=1,发射结为0;集电结怎么算?(Vb=3.3V,集电极此时悬空的吧)
2.如果可以正常控制LED的亮灭,当一个LED亮与两个LED亮时,亮度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想请教下
1.截止的时候,PWM=1,发射结为0;集电结怎么算?(Vb=3.3V,集电极此时悬 ...

1  对于PWM=1来说,VB=3.3V,而VC可以认为是悬空或者当GPIO=0的时候认为接电阻到GND了,此时VB>VC,集电结反向偏置。
2  点亮一个灯和两灯,亮度基本一样。亮度取决电流的大小。

网友:
Q5 = 開關。
GPIO2 & GPIO3 = High 時,二 LED 都不亮。
GPIO2 或 GPIO3 = Low 時,LED 可分別點亮。
點亮時 LED 的亮度由 PWM 的 Duty 控制,在 Low 時間百分比高則比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