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ADS与Mentor动态链接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我需要将ADS与mentor动态链接,按照帮助文件,Installing the Dynamic Access for Mentor Design Kit,但是发现找不到 MentorADSMessaging.dll.
按照帮助文件的提示:The Mentor installation process typically adds the path to this file to the system path, making it available to ADS. If the ADS path does not include the Mentor installation folders, you must add them before Dynamic Access for Mentor will operate properly. 请教,我怎样添加ADS Path,让ADS 能找到Mentor安装路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安装Mentor软件的,不需再设路径。关键是ADS能识别。

网友(2015-03-2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安装Mentor软件的,不需再设路径。关键是ADS能识别。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啦

网友(2016-02-26):
请问使用何种方式才能顺利的解决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