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B-C RF输入信号的滤波电路

楼主(2014-05-20):
有大侠了解DVB-C RF输入信号的滤波电路吗?在信号输入至Tuner芯片之前,有一堆分立的滤波电路,实在搞不清楚每部分都是干什么的?
目测有pai型和T型滤波,但每部分都是怎样计算截止频率的呢?如下面电路所示,希望大大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做机顶盒的,没见过这样的前端输入,请问是哪家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机顶盒的,没见过这样的前端输入,请问是哪家的方案?

这个方案包含了EoC部分,从端子输入进来到RF_IN部分,是高通滤波,貌似是100MHz以上信号通过;
从RF_IN到RF_Tuner部分,是低通滤波,使900MHz以下信号通过,这信号再输入至NXP的TDA18250;
从RF_IN到FSC_O部分,是高通滤波,使900MHz以上信号通过,这信号再输入至EoC模块,解调成为网络信号。

但就是这些滤波电路,实在搞不清每一级都是干什么用的,是怎样计算得出的截止频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包含了EoC部分,从端子输入进来到RF_IN部分,是高通滤波,貌似是100MHz以上信号通过;
从RF_I ...

我表示看到这些就头晕,应该是端子到RF_IN是低通滤波器。
其他就不明白了。

网友B:
    把这些电感电容的数值直接输入ADS软件,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整个电路的幅频特性,调节每个阻容的数值还可以观察幅频曲线的变化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些电感电容的数值直接输入ADS软件,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整个电路的幅频特性,调节每个阻容的数值还可以观 ...

ADS是哪个软件,在哪能下到?我也试试。

网友:
    是一个射频仿真软件,在射频网站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