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远端串扰

楼主(2014-05-20):
想请教各位,

我尝试使用仿真器重现远端串扰的现象。
我发觉到当微带线离地面越远时,远端串扰噪声反而变小了。我无法理解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理论上,远端串扰噪声是由容性噪声和感性噪声的相减所得。微带线呈感性串扰较强的现象,远端串扰被感性耦合所支配从而产生负性的噪声。
按理说,微带线离开地面越远环路电感应当变强,进而加强线路间的感性串扰(相互电感增强)从而产生更大的串扰噪声。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很多时候仿真得到的怪异现象都是仿真错误造成的,或者是对仿真结果的解读出问题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Hyperlynx仿真串扰的时候,内层有时候也会出现怪异的噪声,怎么来的?理论错了么?NO!是解读结果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
有些极端的情况:譬如反射形成的振铃和串扰叠加,由于振铃与噪声相位差的存在是可能出现串扰反而改善的现象。
然而我更相信是你的模型设置有问题。

楼主:
我上传了仿真设置还有波形。
当我增加离地平面距离时,忘了同时导致特性阻抗也相应增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反而降低了远端串扰噪声。相反的,近端串扰噪声就表现了与理论相符合的波形。

楼主:
还有一点还望大家赐教

阻抗增加当然会一定程度上下拉电平,可是我把port都设成了block dependent(阻抗自动匹配了),而且也没设定导体的表面roughness。我猜是不是应为介质厚度增加,导致信号衰减呢?纯粹菜鸟的估计

网友:
以你0.3ns的上升时间,我不觉得介质loss和roughness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block dependent这个功能真的是自动匹配了吗?那又是那种匹配呢
串扰和特征阻抗是分不开的,所有串扰的互容,互感都是和阻抗相关的。
题外话:似乎是用CST做的,CST在系统电路仿真这块不是太强,其主推的MWS才是最有用的studio。

楼主:
cousins,
按照软件所示的messages,的确自动匹配到与block相等的特征阻抗值。
的确是CST的电路仿真器,CST DS。

cousins对于远端串扰的问题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
呵呵,  CST现在发展的也不错喽,都有符合PCB设计的block了。
你设的block dependent 是在看S参数结果的时候才有用的,如果你的激励是信号的话会默认你的初始化的端口阻抗。  如果一个信号本身的输出阻抗一直在变,信号是没法输出的。 频域和时域是否不能一概而论呢。

楼主:
Ivan的意思是?请恕我愚钝。。。

网友:
CST发展的是还不错,但是在designer这一块在精度上和ansys以及ADS有点差距。个人感觉,毕竟CST主打的是RF,EMC,并非SI,DS就如同sigrity的3DFEM一样略显苍白...

网友:
远端串扰
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差分分量与共模分量的传播速度不同而造成的

网友:
遠端串擾的關鍵項之一是 ( Lm / L - Cm/ C ),不能只看互感與自感,也要看互容與自容的比率,CST 的結果似乎是對的。

楼主:
感谢honejing的精辟解说。我会再往这方面细心研读。
引用别处看到的:
“微带线的case,当H很大的时候,容性耦合也很大,会抵消。如果从奇偶模态的观点来看,更容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