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出现的元器件名称怎么去掉

楼主(2014-05-20):
各位同学,今天我错按了哪个按键,电路板上出现了 part type ,PCB出现的元器件名称(part type)怎么去掉呀?

网友:
在颜色设置菜单里面把TYPE的钩钩去掉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知该怎么回答

网友:
基本功太差,会不太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知该怎么回答

不要说别人, 不是每个人生来就会的, 回想一下你自己的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别人, 不是每个人生来就会的, 回想一下你自己的提问.

饭牛兄,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可能是我会了觉得人家不会就说简单的,请原谅,我知道错了,以后改正了。谢谢

网友:
楼主那种情况能不能直接选中它DELETE 了它!我平时是这么做的!

网友:
找本书,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