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简单的电源开关电路

楼主(2014-05-21):
    有一个12V 1A的DC输入,12V 1A的DC输出,用一个GPIO口来控制其输出,GPIO高输出12V,GPIO低关断12V输出, 要求耗电低,成本低。

网友A:
    建议用PMOS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PMOS来实现吧

光p-ch MOSFET不行,必须加NPN或n-ch来拉低,否则GPIO高低电平都会通,假设GPIO是3.3v或者5v。

网友(点评):
是的,用PMOS只是一个方案。PMOS的G级要实现12V的开关需要使用npn 三极管或者NMOS来实现。

楼主:
    能给个型号么?谢谢

网友:
    AO3419+AO3420

网友B:
    PMOS加NPN三极管即可以实现,可以参考用        AO0413加8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MOS加NPN三极管即可以实现,可以参考用        AO0413加8050。

打错了是AO3415

网友:
    AO3407+8050

网友:
    多加个三极管能加多少钱,2-3分RMB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是AO3415

AO3415的Vgs只有8V 用AO3401吧,AO3401比AO3415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AO3415的Vgs只有8V 用AO3401吧

    确实 ,没注意到是12V

网友:
    直接用laod switch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