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四层板求助啊

楼主(2014-05-21):
画了两年两层板,信号线按照以前两层板的经验已布好了,接下来咋办啊?9 u. a( {" g3 D. V
VCC与GND是不是要铺铜?信号层与内电层是不是需要打埋孔连接啊?

网友:
不建议打盲孔,那样成本会提高不少!还是用通孔,TOP层和BOTTOM层的GND和VCC就近打孔,中间两层铺上GND和VCC,而且多打些地孔。

网友:
区别就是多了两层来走电源和GND,4层板子不建议多打孔,因为多打孔会把电源层打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