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PCB板底层元件的画法

楼主(2014-05-21):
       各位大大,本菜鸟在按照现成的双面电路板  学习画双面PCB时,发现在Bottom Layer 画的元件跟实际的板子是左右反向的。请问哪位好心的大大能帮我解答下啊

网友:
不太清楚你是从哪个面看是左右相反的! 有个直观的方法,你可以切换到3D查看模式,将板子翻转180度,这时你在看Bottom Layer 面上的元件和实际元件引脚一致吗?如果一致就是正确的(在一张透明纸的背面写一个字,你将纸反过来从正面看,是一个道理); 如果不一致,那就需要你修改元件封装了!

网友(2020-03-04):
    正常画PCB是通过TOP面去看BOT面,所以BOT面的元件跟实际板子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