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灯并联一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05-21):
串联电阻是分压限流,
请问:再并一个是为什么?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上个图吧。

已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图

问下,你这个信号就是控制LED点亮的信号吗?另外高电平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图

如果信号是控制LED点亮的信号,图1我猜想信号是开漏或者开集输出,10K电阻只是单纯的上拉而已,这样就是=1的是为12V,LED关闭;=0的时候LED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