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问题?

楼主(2014-05-21):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用15.5版本的软件。在使用COPY 命令时,COPY一段地线(带VIA一起)复制到其它的GND PIN脚怎么设置让它自动对到PIN 的中心呢?需要在那个地方设置吗。感谢!

网友:
    貌似要设置格点才行吧,我一般是设置格点是,两个PIN之前距离的一半,
    仅供参考!

楼主:
    如果你用过16.3就知道不用设置格点也可以自动找到中心位置的。所以,我才想说15.5版本的可不可以设置呢?谢谢!

网友A:
    user pick选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pick选线头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不知道您是不是指在点击完COPY命令后,然后选择要COPY的LINE的线头点选,是这个意思吗?我试了貌似也不行。

网友:
15.5很容易就实现了你要的功能啊,你选copy命令的时候,鼠标要放在复制的线段的pin上,复制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鼠标也点在pin上就OK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用设置的,估计你没有在连线模式中同时勾选option中的snap to connect point和find中的pins

网友(2014-07-04):
    option那里的user pick,然后对准线头选择,放的时候大致对准就行。

网友:
    如果你打算直接手点,那无解。。。除非你grid设置的正好可以点在pin上。。
    我遇到这样的都是卡好距离 ix 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