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 unsigned int *

楼主(2014-05-21):
#define          LCD_REG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3BFF))
最近学程序上面语句没看懂,本来这个语句在自己编程时用的也少,不是很理解,大家看看有这个语句真实用户如何?

楼主:
#define 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8000000)
...
     A = 0x01;
...
    这实际上就是内存映射机制的方便性了。其中 volatile 关键字是嵌入式系统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上述表达式拆开来分析,首先(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8000000的意
思是把 0x48000000 强制转换成 volatile unsigned long 类型的指针,暂记为 p,那么就是
#define A *p, 即A 为P 指针指向位置的内容了。 这里就是通过内存寻址访问到寄存器 A,
可以读/写操作。
用 GCC 编译时。volatile 所指示的寄存器不进行优化!!!

网友:
随便打开一个stm32的工程,打开寄存器地址映射头文件,你就发现这个用法多么重要了!

楼主:
是的哇 以前一直没用这些语法 就用现成的东西 搞的现在好多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