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值疑问

楼主(2014-05-21):
hi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阅读一个AD文档的时候,遇到一个疑问,文档在描述其SPI配置时序的时候给出的是典型值(typ value),而没有min/max value,小弟想通过软件的GPIO口去配置。我的问题是是否在这里典型值就等于min value?

网友:
我只能回答,典型值不是mini value

网友:
一般典型值做为参考值来用吧!

楼主:
想请教的问题是:如果DATASHEET里只是给出了典型值,比如数据和时钟的setup/hold时间,那么是否只要保证大于这个值就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接近典型值,你上个DATASHEE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