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M电路帮分析

楼主(2014-05-21):
见如图,基极是一个PWM 口控制,10KHZ  输出为三极管射极输出,现在的问题是,输出VCOM 老化会变(用万用表测时,电压会从异常的4.8回到4.1V)测完后正常了,请问,用万用表测时电压波动是属于正常的??

楼主:
集电极为10.5V

楼主:
屏属于TFT RGB 异常现像出现时,VCOM 变高。但是用万用表去量时,又从4.8 4.7 4.6 4.3 4.2 4.1 回到标准值。

网友:
建议楼主想一下是不是你的管子饱和度太深,三极管截止状态不能正常截止(频率高);可以更换3904,或改参数提高速度。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想问的是VCOM的电压4.1-4.8V是怎么得出来的,是不是集电极还有电路?

楼主:
集电极,就只是一个电源。不过这个电源是DCDC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电极,就只是一个电源。不过这个电源是DCDC输出来的。

com_adj的信号幅度是多少?

楼主:
4 楼,规格书有讲,8050三极管参数:类型:开关型; 极性:NPN; 材料:硅; 最大集存器电流(A):0.5 A; 直流电增益:10 to 60; 功耗:625 mW; 最大集存器发射电(VCEO):25; 频率:150 KHz   3904电流还更小。般都可以替换啊。

楼主:
怎么提高速度?请问

网友:
把10uF改小或者NC,可以提高反应速度

楼主:
再者,此电路是处放大区

网友:
恩,是处在放大区,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
楼主的Vcom电路时用在那个尺寸的?TV?
电流有多大?

楼主:
rgb 屏上,目前问题已解决。方法是,在射极加一对地电阻。47K  让BE结回路得已流通。而不是之前通过负载来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