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同网络不同器件引脚同时添加过孔

楼主(2014-05-21):
    所有高亮引脚均希望通过过孔连接到地层怎莫办

楼主:
    有命令可以同时添加吗

网友:
    。。。。。。。。。。。。。打孔就是了

网友:
fanout by net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还是老实的一个一个把孔打整齐吧,方便后期布线,四楼的方法就是在ROUTE器件散孔的那一命令栏里,不过这种自动散出来的效果并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