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entorEE7.9.5 如何恢复默认界面(例如CES的主界面)

楼主(2014-05-22):
CES主界面Navigtor消失了,打开Navigtor 图标也没有用,不出现!求各位大侠指点如何恢复默认界面或者能打开Navigator

网友:
使用菜单试一下看看呢? view-->navigator-->show/hide

楼主:
试了这个 没有用的 就是不出现navigator导航栏

楼主:
求解如何恢复EE主界面

网友A:
把CES.ini备份到其他位置,把原位置的删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ew-->restview

是reset view吧 试了都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ES.ini备份到其他位置,把原位置的删了试试。

恩 删了 还是没有用

网友C:
View > Reset View只对表格区有效,操作界面的reset,可以试试View > Toolbars > Customize… 选择对应的Toolbar,点右侧的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ew > Reset View只对表格区有效,操作界面的reset,可以试试View > Toolbars > Customize… 选择对应的To ...

这样做只对Toolbars 有用, CES 上Navigator 消失,并且大家给的方法都打不开我想是有BUG,所以想怎么样恢复默认的主界面

网友:
那就找一个正常的系统,用它的ces.ini分别替换你对应位置的同名文件,之前的ces.ini注意备份,正常了再删除。

网友(2014-06-29):
    将你的WDIR目录中的内容删除即可。WDIR具体指的哪个目录,看环境变量中的对应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