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expedition中每一层的名字?

楼主(2014-05-22):
如题

网友:
打开CES,然后点击Stackup Editor进入里面可以修改每一层的name

网友A:
这个功能比较坑爹,,你要去CES中的Stackup中的dielectric去设置!

ces-->edit-->stackup-->dieletr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比较坑爹,,你要去CES中的Stackup中的dielectric去设置!

ces-->edit-->stackup-->dieletric

谢了啊,真有点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