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4-05-22):
大神?D在这个电路上有什么作用?
直接电阻分压不就好了?

网友:
D二极管上的压降刚好能保证三极管导通,又可以保护三极管不会被告电压烧坏

网友:
肯定不能换电阻,换电阻的话右边电路不就一直通路了吗,D应该是肖基特二极管

网友:
D的作用是限制电压的作用,。当低于二极管的稳压电压时,三极管不导通,高于稳压电压时,二极管相当于被击穿,三极管导通。使开启电压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A:
首先定性分析一下:D为稳压管,当EC电压升高的时候,D方向击穿进入稳压状态,随后BG导通,待机控制先变为低,触发相应的关断电路。
定量计算一下:按照图,EC=115V,如果不需要D,使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的话,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要保证BG的放射结电压为0.2-0.3V(这样保证是关断的),那么分压电阻可取R1=500K,R2=1K,计算出来的是发射结电压为0.23,满足要求。如果要发射结大于0.6V,反推的电压将达到300V。
如果加上D,假设D的稳压为6V(可以取更大),那么获得6.2V的电压值的分压电阻可以取R1=36K,R2=2K,如果获得6.6V的电压值,反推过去的EC电压为125V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加了D的作用是可以调节EC的阈值范围。

网友:
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是:稳压二极管的电压+0.7V,例如:7V稳压二极管,那么导通电压7+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定性分析一下:D为稳压管,当EC电压升高的时候,D方向击穿进入稳压状态,随后BG导通,待机控制先变为低 ...

就是说用电阻的话,需要几倍于EC的电压,才会起保护作用(0.6是0.2的三倍)。若用稳压管,就只需要高于115V一定程度就会发挥作用了(6.6比6.2倍数小,可以选用合适稳压管达到需要的过压保护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用电阻的话,需要几倍于EC的电压,才会起保护作用(0.6是0.2的三倍)。若用稳压管,就只需要高于11 ...

正确,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EC过高时,D怎么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确,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未进入保护状态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应该在uA级吧。这时国产的很多稳压管可能稳压范围就很大了,然后国产的三极管Vbe有可能低至0.4V,会不会出现误操作?这里是不是对三极管的hfe,Vbe,稳压管的Iz,Vz有特殊要求(精度高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未进入保护状态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应该在uA级吧。这时国产的很多稳压管可能稳压范围就很大了,然后国 ...

这个电路本来就是不精确的,只需要计算个大概即可。目前我也没有看到谁用过这种电路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