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st的操作问题

楼主(2014-05-22):
现有一个list,包含了很多元素,这些元素有的只出现了一次,有的则出现了两次或多次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取出只出现了一次的元素?

网友:
出现过两次或以上的都不需要吗?

网友:
只获取出现一次的元素
        Code:
        a = list(2 3 3 4 6 4 6 7 6 9 6)
        b = mapcan(lambda(i when(length(setof(j a j==car(i)))==1 i)) a)

        Result:
        b = list(2 7 9)

楼主:
谢谢
根据您的方法,我也找出了一种方法,直接用setof实现的
abiglist='(1 2 3 4 5 6 7 1 2 3  2 34 5 3  54 2 4 2 1 1 23 34 5  2 3 4 5 34 32 2 34 2 2 3 2 34 3)
setof(x abiglist (length(abiglist)-length(remove(x abiglist))==1))
=> (6 7 54 23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