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ide指令操作时,无法将折线滑动至Pin内部,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5-22):
如题,感觉这个问题在有的电脑上有,有的没有....有的板子上有,有的没有,比较诡异,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A:
开slide命令的时候右击,有一个enhanced pad entry,如果勾选了这个就不能将线推挤到pin内,不勾的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slide命令的时候右击,有一个enhanced pad entry,如果勾选了这个就不能将线推挤到pin内,不勾的话就可以

不知道,你的allegro是哪个版本,我的16.5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allegro是哪个版本,我的16.5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我刚才看了下,16.3、16.5、16.6都有这个功能,15.5没有,没有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焊盘上推挤线段,打开软件的时候我默认的editor都是GXL,你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看了下,16.3、16.5、16.6都有这个功能,15.5没有,没有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焊盘上推挤线段,打开软件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5L是在炫耀装了很多版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slide命令的时候右击,有一个enhanced pad entry,如果勾选了这个就不能将线推挤到pin内,不勾的话就可以

高手!赞!

网友:
学习一下,扣得太细,不错

网友:
膜拜scc_yangy大神,解决我困扰多时的问题...

网友(2017-07-09):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allegro是哪个版本,我的16.5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这个问题我也是试了好久,才找到去掉那个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