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学啊

楼主(2014-05-23):
单片机怎么学啊

网友:
看视频,网上有好多的,这是个人观点

网友(2014-07-07):
    下个视频教程,买块开发板
    玩一个月

网友(2015-03-08):
    建议先从51学习吧  在淘宝上买个开发板 里面会有很多资料  从入门到深入 都有   开发板厂家会提供
如果有点基础可以从32的板子开始学习  个人建议还是买个开发板

网友:
    你c的基础怎样,如果还行,建议用stm32,参考资料比较多,目前用的人也挺多

网友(2015-04-07):
    多动手练习就好了

网友:
    初学还是从51开始吧

网友(2015-05-14):
    不知道楼主学的怎么样了

网友:
    先從單片,然後雙片,再來三片……以此類推!

    不要再打了!

网友:
    首先,现在一般都是用C语言写程序,要有一定的c基础,要有一定的硬件知识,然后买块开发板,初学者买51内核的就好了,Stc的就不错,再者网上有郭天祥的教程,很不错的,跟着教程学就行了,至于别的单片机,arm什么的都是一个道理,51的会了它们自然就会了,无非就是寄存器的设置!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