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部分元件的参考编号没了

楼主(2014-05-23):
如题,发现板子上有几个电阻的参考编号没了,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么,知道怎么解决么,谢谢!

网友A:
    不小心删除了。重新生成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删除了。重新生成就是了。。

    请教一下怎么重新生成呢,软件还不熟悉,谢谢!

网友:
    大神,哈哈

网友:
    先选择该电阻,右键,ADD NEW LABEL   Attribute:REF.DES.   如果还是没有那就得进元件封装去找了

    非常感谢,也是高手

楼主:
    谢谢JIMMY老大,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