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8550的三极管反向导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23):
请教各位,我充电器没充电,但量充电口那个地方有很高的电压,都能点亮LED,是怎么回事,SS8550怎么CE能反向导通?

网友:
图不全,目测电池反了,长极板接正,短极板接地!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接反了,电流通过电阻到达了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接反了,电流通过电阻到达了充电口

h呵呵,真不是电池接反了,确实是有电流从8550三极管的C极流到了E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h呵呵,真不是电池接反了,确实是有电流从8550三极管的C极流到了E极

电压路径:
Q2的C-->B-->Q101的C-->B
两个管子的C与B之间都是正向导通的二极管,不是吗?
图中加Q101是啥目的?

建议将Q2和Q101去掉,换成MOS管。

网友:
你在对对你的原理图和封装吧,BEC有木有搞错,

网友(2014-07-25):
配色好难看  汗。。还是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