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怪异的问题,挤推

楼主(2014-05-23):
板子已经转为2005,在route里,已经设置好挤推,U2 pin 出来的那对差分对,pin出来的部分都能退,但是下面就推不了,求解??

网友A:
下面的存在DRC错误,所以 不给你推。

解决方法:取消DRC后,先将其中一根线移一下后。再开启DRC去推。

出现这种情况是你一开始没有按严格的差分规则走线,走了后再来修改,而修改的线距和原来默认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存在DRC错误,所以 不给你推。

解决方法:取消DRC后,先将其中一根线移一下后。再开启DRC去推。

jimmy哥,果然专业,我刚开始也觉得是那个道理,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所以发帖求助,谢谢你了哦,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