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pedition怎样很方便的显示出某一条布线的网络名?

楼主(2014-05-23):
allegro中只要把鼠标放在线上就会自动的显示出此线的网络名及相关的属性,不知道在expedition中怎样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
单击那条线,然后网络名在最下面的状态栏显示。

网友:
要有类似PADS在每条线上就会自己显示网络名就好了

网友A:
在下一个版本上会实现的,直接显示在trace上

网友B(2014-06-29):
引用 网友A:
在下一个版本上会实现的,直接显示在trace上

下一班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一班是?

Xpedition,,,又叫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