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获取Diffpair信息问题

楼主(2014-05-23):
代码如下:
skill > net1Dbid = car(axlSelectByName("NET"  "USB3_TX2_PCH_DP"))
dbid:443801968
Skill > net1Dbid ->diffpair->??
(userDefined t readOnly t objType
    "group" type "DIFF_PAIR" name "USB3_TX2_ESD_D"
    parentGroups nil groupMembers
    (dbid:447398224 dbid:447398184)
)
Skill > Diffpair = net1Dbid ->diffpair->groupMembers
(dbid:447398224 dbid:447398184)
Skill > foreach( x  Diffpair  println(x->name))
"USB3_TX2_ESD_DN"
"USB3_TX2_ESD_DP"
(dbid:447398224 dbid:447398184)

本来的目的是想获取"USB3_TX2_PCH_DP" 的Diffpair(即"USB3_TX2_PCH_DN"),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放到il文件中加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il文件中加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么?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程序出错,我在想是不是本身Diffpair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程序出错,我在想是不是本身Diffpair设置有问题?

如果你设置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软件BUG.

网友B:
好像是有点奇怪,你用的哪个版本的allegro?
是所有的diffpair都有问题,还是个别的?我在16.6下面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有点奇怪,你用的哪个版本的allegro?
是所有的diffpair都有问题,还是个别的?我在16.6下面好像没 ...

是16.6呀,个别的,估计是diffpair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6.6呀,个别的,估计是diffpair设置的有问题

好吧,没遇到过,你板子dbcheck一下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没遇到过,你板子dbcheck一下再试试看....

下图是showelement的结果:

有问题的diffpair

有问题的diffpair

正常的

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是showelement的结果:

你看下assign differential pair里的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assign differential pair里的设置吧...

刚才看了下assign differential pair设置,没有USB3_TX2_PCH_DP/N的设置,应该就是diffpair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assign differential pair设置,没有USB3_TX2_PCH_DP/N的设置,应该就是diffpair设置问题

那加一个USB3_TX2_PCH_DP/N的diffpair group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加一个USB3_TX2_PCH_DP/N的diffpair group应该就好了

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