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渣求大神解释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5-23):
实在是想不明白,求大神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高手解答

网友A:
1. Q1 偏置在線性區,對PWM信號放大,PWM 得應該是高於48MHz以上。
2. Q2,Q3,Q4 並聯開關,增加耐電流。Laser 電流大於160 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Q1 偏置在線性區,對PWM信號放大,PWM 得應該是高於48MHz以上。
2. Q2,Q3,Q4 並聯開關,增加耐電流。La ...

嗯,一下子明白了,laser的电流怎么计算的

网友A:
用三極管飽和 4.8V / 30 ohm 簡單估算出來的參考值。

网友:
这个电路的原理图应该是有问题的吧,Q2、Q3、Q4的基级都接在-5V上了,Q1对其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極管飽和 4.8V / 30 ohm 簡單估算出來的參考值。

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实际量产的电路吗?
1 三极管不能并联使用,因为是正温度系数。
2 为何不考虑直接使用MOSFET来关断las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实际量产的电路吗?
1 三极管不能并联使用,因为是正温度系数。
2 为何不考虑直接使用MOSFET来 ...

不是实际量产的,在调试当中,MOSFET的有,而且量产的,但是切换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