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一直以来走线存在的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4):
当走线距离很短时,走线会自动增加一个拐角,这是怎么回事?pads2005到现在的PADS9.4,一直有发现这个问题,今天终于忍不住要问题一下了。
如果是软件问题,那这个错误太白痴了,非常容易发现!
是不是要设置一下什么参数呢?
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4-07-11):
没遇到过,应该可以设置吧,一起等答案...

网友:
ROUTER里面布线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100%,一到焊盘的时候就是个弯的,不能直着过去,还不只楼主这样的,反正进焊盘的不理想,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