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带寄生二极管的MOSFET

楼主(2014-05-24):
各位有没有相关的MOSFET型号,求推荐,要求没有寄生二极管的

网友:
您沒講要能耐多大電壓、多少電流,我只好隨便找一顆給您。

通常不要有 Body Diode 是想防止電流倒灌,這種規格叫 Reverse Blocking。我給的不合用,利用關鍵字再去網搜就可以。

這種東西在半導體製程上不是沒有 Body Diode,從示意圖來看是再設計一個反向二極管和 Body Diode 串接防止逆流,一般也會做成 Power SwitchLoad Switch 這類的產品。

如果用離散元件(Discrete Component)設計,可以用兩個 MOS 管背對背串接,很多充電 IC 內部是這樣做的。

网友:
犀利狗(SILEGO)Reverse Blocking Single N-Channel

這一家是 Intel 主機板建議的供應商。(講難聽一點就是利益輸送啦!)

http://www.silego.com/products/greenfet3.html

网友A:
還有一種傳聞︰
JFET 沒有體二極管(Body Diode)。不過 JFET 好像耐電流都不大,當訊號開關還可以、當電源開關可能不合適。

小弟是比較少用,沒去量過是否真的沒有體二極管(Body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種傳聞︰
JFET 沒有體二極管(Body Diode)。不過 JFET 好像耐電流都不大,當訊號開關還可以、當電 ...

是的,我想做两个电源的切换开关,有个二极管电源有影响啊....无比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