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pspice库中元件

楼主(2014-05-24):
需要用到TL081和tda2030,但在库中都没找到,可否用TL082和LM675分别代替?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 TL081 OPERATIONAL AMPLIFIER "MACROMODEL" SUBCIRCUIT
* CREATED USING PARTS RELEASE 4.01 ON 06/16/89 AT 13:08
* (REV N/A)      SUPPLY VOLTAGE: +/-15V
ONNECTIONS:   NON-INVERTING INPUT
*                | INVERTING INPUT
*                | | POSITIVE POWER SUPPLY
*                | | | NEGATIVE POWER SUPPLY
*                | | | | OUTPUT
*                | | | | |
.SUBCKT TL081    1 2 3 4 5
*
  C1   11 12 3.498E-12
2    6  7 15.00E-12
C    5 53 DX
  DE   54  5 DX
  DLP  90 91 DX
  DLN  92 90 DX
  DP    4  3 DX
  EGND 99  0 POLY(2) (3,0) (4,0) 0 .5 .5
B    7 99 POLY(5) VB VC VE VLP VLN 0 4.715E6 -5E6 5E6 5E6 -5E6
  GA    6  0 11 12 282.8E-6
  GCM   0  6 10 99 8.942E-9
  ISS   3 10 DC 195.0E-6
  HLIM 90  0 VLIM 1K
  J1   11  2 10 JX
2   12  1 10 JX
2    6  9 100.0E3
  RD1   4 11 3.536E3
D2   4 12 3.536E3
  RO1   8  5 150
  RO2   7 99 150
  RP    3  4 2.143E3
SS  10 99 1.026E6
B    9  0 DC 0
C    3 53 DC 2.200
E   54  4 DC 2.200
  VLIM  7  8 DC 0
  VLP  91  0 DC 25
  VLN   0 92 DC 25
.MODEL DX D(IS=800.0E-18)
.MODEL JX PJF(IS=15.00E-12 BETA=270.1E-6 VTO=-1)
.ENDS

tda2030貌似在multisim中有,没安装不知道,有时间的安装找一找吧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A:
L081 OPERATIONAL AMPLIFIER "MACROMODEL" SUBCIRCUIT
REATED USING PARTS RELEASE 4.01 ON 06/16/8 ...

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或者是怎样做一个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