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库的问题,我要疯了。

楼主(2014-05-24):
每次搞pads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莫过于PADS库,我更改了库中指定PCB封装,可是我ECOTOPCB之后,PCB封装还是没有改变,见鬼,改了等于没改,如果在已画好的原理图要一个一个去改,那上千个元件去重新指定PCB封装,那要死人了,这个软件这样不行呀,正常应该是库中元件改变了,设计中也要改变呀,但是它不变化,还是以前那样,唉,

网友:
layout菜单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中可以操作

网友:
换个封装名称就OK了

网友:
二楼三楼的师傅说的方法,值得学习和试试.

网友:
2楼方法最好用。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之前也疑惑,慢慢熟悉这个软件后,再想办法解决,
软件不是万能的,重要的人。

网友:
在原理图中选中封装后,再选All Part This Type,当前参数所有封装都可以更新.
同一封装名只能在一个库中保存,如果几个库中都有这个封装是同名就会出现更改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