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Router 的 Grid 设定

楼主(2014-05-25):
我在 pads Layout 设定了 Grid =0.1 ,
切换到Router之後,走线格点是0.1没错;
可是移动元件时格点是小数点好几位,不是 0.1mm,
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设定Router移动元件的Grid=0.1mm呢?谢谢.

网友A:
    g 0.1  这是全局设置    gc 0.1是单独设置元件栅格     gr 0.1是单独设置走线栅格

网友:
    楼上正解,要注意和layout的无模命令有点区别,与数字减记得要加空格。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注意加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g 0.1  这是全局设置    gc 0.1是单独设置元件栅格     gr 0.1是单独设置走线栅格

请问在BGA FANOUT时需要提前做哪些设置,特别是格点设置,因为格点没设置好不好防止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