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和DDR信号线连接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4-05-25):
我们是DDR2,处理器和DDR芯片之间需要串联电阻吗?需要的话是多少?

网友A:
一般是22 33 47等一些电阻 ,具体你需要看规格书,TI的一般使用的22R 海思的电路是33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22 33 47等一些电阻 ,具体你需要看规格书,TI的一般使用的22R 海思的电路是33R

我的处理器是freescale的,ddr是镁光的,DDR是是DDR2。
串联的电阻的放置位置有要求吗?

网友:
我看他们的设计  有的还没有接电阻 因为频率不怎么高  你可以接22R 或者33R去试一下
在一个你要明白接电阻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ddr2  4片正反贴,时钟有匹配,其它都没有串电阻. 0.1uf电容都没有几颗,已经量产。

网友:
串联近源端。吸收反射的信号。

网友: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处理器和DDR的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