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电源浮地问题,导致用金属碰到板子上的GND会出现异常。

楼主(2014-05-26):
最近设计了一个蓝牙多媒体音响,使用的是AC-DC适配器,适配器输入是220V交流,输出20V直流,但是这个电源适配器是2孔的交流电源插座。
即整个产品是不接大地的。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PCBA的GND和大地之间有120V的交流电,用示波器进行浮地测试,发现使用接地金属敲击eSATA、USB、SD卡的金属外壳时,VCC-3V、DC-5V有非常大的杂波。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请问下示波器的浮地测试是如何测试?有何种意义?产品不接大地,那又如何?我的理解是产品接大地主要是防止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示波器的浮地测试是如何测试?有何种意义?产品不接大地,那又如何?我的理解是产品接大地主要是防止 ...

将示波器的AC输入接口的地三根线用绝缘线抱起来。如果不这么做,示波器探头的负极本身就和大地相连,测试的时候夹在板子上,则整个板子通过示波器接地,影响测试结果。
产品接地是为了防止人触电,但是,如果不接地,产品的地和大地之间有120V的交流压差,产品的地抗干扰能力比较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示波器的AC输入接口的地三根线用绝缘线抱起来。如果不这么做,示波器探头的负极本身就和大地相连,测试 ...

学习了,多谢!
但是有一点不明白,产品低和大地之间有120V的交流压差,你是如何测试的?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两者之间?
你说的产品的地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弱,表现是什么?电流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多谢!
但是有一点不明白,产品低和大地之间有120V的交流压差,你是如何测试的?直接用万用表测 ...

用万用表测试两端,或者示波器浮地之后,将示波器负极接到大地,正极接到产品地,可以看到VPP为380V左右的交流电。
不稳定是,人体拿金属敲击产品的GND,可能会导致YPBPR显示黑屏。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两端,或者示波器浮地之后,将示波器负极接到大地,正极接到产品地,可以看到VPP为380V左右 ...

顶一个,坐等高手

网友B:
把示波器电源的大地脚给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示波器电源的大地脚给剪了

这样是可以测试,但是产品实际用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有接地的金属碰到PCB的GND,则可能会出现异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测试,但是产品实际用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有接地的金属碰到PCB的GND,则可能会出现异常。

那就别让产品的GND碰到大地呗,实际上我们通常这些外部金属端口地都会称呼pgnd,他是和gnd分离的,中间通过一个磁珠连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别让产品的GND碰到大地呗,实际上我们通常这些外部金属端口地都会称呼pgnd,他是和gnd分离的,中间通 ...

赞,确实有金属端口通过磁珠接GND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测试,但是产品实际用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有接地的金属碰到PCB的GND,则可能会出现异常。

这还真是无解的问题
要么用三眼的220V插座,PCB的地用个1000PF电容跟大地连上
要么就想办法别让PCB的地被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