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list与撇号的区别问题

楼主(2014-05-26):
使用撇号创建list
a='((1 2) (3 4) 5 6)
结果
((1 2)
    (3 4) 5 6
)

使用命令list来创建
a=list((1 2) (3 4) 5 6)
结果
E- *Error* eval: not a function - 1
ERROR

为什么使用撇号可以直接的创建?

网友:
    从字面上理解,()前面要一个函数名,语法错误? 比如list或带反回值的函数,改成这样是可以的:
    a = list(list(1 2) list(3 4) 5 6)
    =>((1 2) (3 4) 5 6)
    查了别人写的资料,有说当有字符出现的时候,用list创建的话,前面要加’
    比如:
    a = "abc"
    list(a)=>("abc")
    这里a是一个变量

    list('a)=>(a) 等同与 '(a)=>(a)
    这里a是一个字符

    至于两者的区别,还不是很明白,望有会的人讲解下。

楼主:
    撇号 在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 内的第二章“skill 中的特殊符号”一章中的解释是“引用表达式而不是其值”
    用在变量前时还好理解
    Skill > a=1
    Skill > b='a
    a
    Skill > b
    a
    Skill > a
    Skill > eval(b)
    但是用于创建list时就不是很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撇号 在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 内的第二章“skill 中的特殊符号”一章中的解释是“引用表达式而不是其 ...

    可以这样理解,'创建list时,是直接引用数值,例如'((1 2) (3 4) 5 6),其中的(1 2)在Skill中就是表示一个List实体

    使用List来创建时,会对元素进行eval求值,如你所写
    a=list((1 2) (3 4) 5 6)
    其中对(1 2)会进行eval求值操作,而(1 2)仅表示一个list实体,没办法进行eval求值,你可以试下以下代码,会有同样错误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