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pedition中怎么整体移动一个模块电路?

楼主(2014-05-26):
想移动一块电路,包括元器件,过孔,连接线,就是整体移动一下?

网友A:
通过电路拷贝功能加snap点精确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路拷贝功能加snap点精确移动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操作命令,对expedition不太熟悉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我一般都是鼠标全部选上,然后右键move

网友:
2005版本,7.7以及以后的版本都可以使用的,电路拷贝模式下选中需要拷贝的电路,然后命令行输入ms dx=x,y (x为X轴移动距离,y为Y轴移动距离),这样可以做到精确移动。如果板子比较密,移动时可以关掉DRC,移动后注意检查修改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