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yperlynx产生的hspice文件(*.sp)中节点(Node)连接关系

楼主(2014-05-26):
在DDR3仿真过程中,我们一般会通过Hyperlynx产生hspice文件(*.sp),但产生出来sp文件中的节点连接关系我理解的不是很清楚,举例:下面的实例Node 100和Node 102是怎么样的连接关系?

实例:

ode  #  = <Reference Designator>.<pin name>
**********************************************
* Node 100 = U5.C3 (at pin) (receiver)
B_IO100 1 2  102  Vinn 2 V_out_of_in102  power=off File='i_k4b4gxx46b_hcxx1p0.ibs' model='DQ_RON34_ODT_OFF' typ=typ

查询hspice的手册,Input/Output Buffer的定义是:
B_IO nd_pu nd_pd nd_out nd_in nd_en V_out_of_in [nd_pc nd_gc] file='file_name' model='model_name'
依据以上定义,下面举例中的Node 102应该是nd_out, Vinn应该是nd_in, 那么Node 100和Node 102又是怎么样的连接关系?

谢谢!

网友:
若用 B element, Node 102 只表示 IBIS I/O Buffer 的 pad 這點,並未包含 IBIS 的 Package 參數,package 參數要自己再建網表,Pad 後接 package 後才等於 pin 這點,即 Node 100。

LZ 範例中的 Node 100 = U5.C3 是用 IBIS model card 的方式調用 IBIS model,直接指到 IC 的 pin 上這點。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说的很清楚!

网友A(2014-07-23):
可以用Siwave软件生成.sp文件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iwave软件生成.sp文件么?

Sorr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

请教一下,如何生成,我用的是Siwave4.0,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生成,我用的是Siwave4.0,谢谢。

對不起,我看錯了,原以為是SnP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對不起,我看錯了,原以為是SnP文件。

好吧,那个好像得用hyperly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个好像得用hyperly生成

最好自己写网表,不会太难的。简单例子

*  Use IBIS model without package RLC

.option post probe dcon= 1
.parameter  Bit_Rate='1600meg'   UI='1/Bit_Rate'

vPRBS   CA_in1  gnd  LFSR (0v  1v  0p  100P  100P  'Bit_Rate'  3  [5, 2] rout=0.1)

B_CA1 pup pdown CA_pad1 CA_in1 pwr GND
+file = '\Proj\lib\ddr3.ibs'
+model = 'A_34'
+typ=typ power=on buffer=output interpol=1

B_DQ1 pup pdown DQ_pad1 DQ_in1 en1 DQ_id pwr GND
+file = '\Proj\lib\ddr3.ibs'
+model = 'DQ_34_ODToff'
+typ=typ power=on buffer=input_output interpol=1

ven1 en1 gnd 0v
t1   CA_pad1 GND DQ_pad1 GND z0=50 TD=100p

.tran 10p 50n
.probe v(*)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自己写网表,不会太难的。简单例子

*  Use IBIS model without package RLC

这个有难度啊...

网友(2014-09-05):
做完syz计算后在结果上点右键
compute FWS subcircuit  选择输出hspice或者其他格式的spice

网友(2014-10-10):
哎,太牛了,看来得努力学习啊

网友(2016-10-20):
请问Hyperlynx怎么生成的hspic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自己写网表,不会太难的。简单例子

*  Use IBIS model without package RLC

请问rout=0.1这个tout一般设多少?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