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ardStation RE

楼主(2014-05-26):
几年前用过BoardStation RE ,现在这个软件还在使用吗?
mentor论坛里都是EE(Expedition)的资料,是不是EE已经把BoardStation RE 取代啊?
原理图是DXdesigner,pcb只能是EE和pads吧,DXdesigner有和BoardStation RE一起使用的吗?

网友:
这几年Flow上的差别并不大,而是在升级一引起功能!
Boardstation RE本身就是从EE移植过来的!
所以不存在DxDeisgner和BoardStationRE的关系!
原理图是DxD,mentor的官方就是EE和pads,你也可以用其它家的pcb软件,也有相应的输出

网友:
是EN吧,外企还有在用,主要是欧洲那边用得多,貌似windows的系统不怎么好使。

网友:
那个软件马上就要淘汰了

网友:
用的用,不用的不用,WIN的系统没问题

楼主:
感觉现在基本上都不用了吧

网友(2014-06-29):
    放弃吧。高版本的操作系统都会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