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为什么要用到fanout

楼主(2014-05-26):
在PCB设计过程中,为什么BGA走线用FANOUT比较好?原理是什么?

网友:
个人认为有如下几点好处:

1.快速打孔,VIA排列整齐,利于穿线
2.给电源和地留下通道,且铺铜时,电流均匀。

网友A:
话说我很多时候就不用。因为我一用FANOUT就死机。我就直接自己按坐标打孔,然后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很多时候就不用。因为我一用FANOUT就死机。我就直接自己按坐标打孔,然后复制。

你要量坐标啊,这样会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用fan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量坐标啊,这样会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用fanout

量一下而已,主要原因是我的软件会死机

网友:
    2楼说不错,就是那个理儿

网友:
    估计是软件安装有问题,FANOU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使用方便,效率高

楼主:
    我也觉得,如果软件安装没有问题的话,使用FANOUT是不会死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