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MOS管设计

楼主(2014-05-26):
    小弟设计遇到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用的NMOS管为2N7002,工作原理是pin1为高电平时pin2、3导通,低电平时不通。
    有没有与这个MOS管反逻辑的器件呀。
    也就是信号“INHIBIT”(1PIN)为低时,MOS管pin3与2导通,即3脚接地;为高时,2、3脚不通

    2N7002

    2N7002

网友:
    这个是NMOS,换个PMOS不行了

网友:
    前端加个三极管反向才是正解
如果用PMOS管,万一电源大于信号最高的电平呢?

网友:
    我只是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