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里如何设置CIS数据库里的数据颜色

楼主(2014-05-26):
    相信各位使用CIS连接的大虾都会遇到物料停产或者失效的情况,所以我想在CIS调用数据时,
    怎样让停产或者失效的物料显示为红色,并且不能place database呢?
默认所有连接成功的都是显示绿色。
    求解!

网友A:
    1. 编写Multi-Value和颜色设置程序,编写好的程序如下所示:
proc capTrue { args } {
        return 1

    proc CisExplorerPreCreate { args } {
        set result 1
            SetCISMultiValuedField {Datasheet}
        SetCISMultiValuedField {Value}
            AddCISCriteria {Preferred} {=} {A} {1} [CISGetColor 34 139 34] [CISGetColor 255 255 255]
        AddCISCriteria {Preferred} {=} {B} {1} [CISGetColor 0 0 255] [CISGetColor 255 255 255]
        AddCISCriteria {Preferred} {=} {C} {1} [CISGetColor 255 215 0] [CISGetColor 255 255 255]
        AddCISCriteria {Preferred} {=} {D} {1} [CISGetColor 255 0 0] [CISGetColor 255 255 255]
            return $result
    }

RegisterAction "_cdnOrPreCisExplorerCreate" "capTrue" "" "CisExplorerPreCreate" ""
        编写好该程序之后,将其另存为.tcl文件,直接修改txt文本的后缀名即可。上面程序中用绿色标出的表示设置Multi-Value属性,调用SetCISMultiValuedField()函数即可。
        程序中用黄色标出的区域表示设置颜色,{Preferred} {=} {A} {1}这部分表示判断条件,即Preferred属性等于A,[CISGetColor 34 139 34] [CISGetColor 255 255 255]表示设置颜色,其中第一个颜色为设置文本的颜色,后一个颜色为底色,目前是底色设置为白色,文本按照公司的规定设置不同的颜色。

网友:
    把停用物料的SCH封装名删掉就好了。

楼主(2014-08-21):
引用 网友A:
    1. 编写Multi-Value和颜色设置程序,编写好的程序如下所示:
    proc capTrue { args } {
            return 1

    非常感谢,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

网友:
    分享下经验咯 楼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编写Multi-Value和颜色设置程序,编写好的程序如下所示:
    proc capTrue { args } {
            return 1

    这个怎么弄啊?没弄好,文件要放哪

网友(2014-12-01):
    停用物料的SCH封装名删掉

网友:
    怎么没有说明路径放哪?是放安装目录的CAPTURE\下面吗?

网友:
    是放到这个目录吗?但我没有见到我的数据库列表元件变色!
    D:\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tclscripts\capAutoLoad

网友(2015-01-14):
引用 网友A:
    1. 编写Multi-Value和颜色设置程序,编写好的程序如下所示:
    proc capTrue { args } {
            return 1

    这个在哪里改啊???
是改文件,还是增加文件,然后放在哪里呢?
我现在要用这个功能。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啊

楼主(2015-03-25):
    不好意思,统一回复一下:tcl主要针对16.3以上的版本才行,可以采用“风舞云魂 ”的办法,把文件存放在X:\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tclscripts\capAutoLoad,X表示你的安装路径。然后要修改你数据库对应的字段,当什么属性的值等于什么时,显示什么颜色。

网友(2020-04-24):
    编程文件放进去,怎么调用呢

网友:
上边的程序没有底色

网友(2024-02-23):
    这个功能好,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2025-09-19):
引用 网友A:
1. 编写Multi-Value和颜色设置程序,编写好的程序如下所示:
    proc capTrue { args } {
            return 1

请问如何设置多个原理图OLB库对应,我设的多个识别不了,只能识别一个。下面的我设了3个,但是只识别了library0
[Part Selector Configured Libraries]
    Number of Configured Libraries=2
Library0=Z:\SCH library\BAICHUAN_SCH_LIB_A.OLB
Library1=D:\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CAPSYM.OLB
    [Symbol Selector Configured Libraries]
Number of Configured Libraries=4
    Library0=Z:\SCH library\Reolink_SCH_LIB.OLB
    Library1=Z:\SCH library\BAICHUAN_SCH_LIB.OLB
    Library2=Z:\SCH library\BAICHUAN_SCH_LIB_A.OLB
Library3=D:\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CAPSYM.OLB
[Configured Schematic Macros]
    Number of Configured Macro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