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学习!AD09怎么转Gerber

楼主(2014-05-26):
    希望由比较详细的步骤,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1、Gerber文件:文件——制造输出——gerber files——概要里面选择单位和格式——层里面选择要导出的层——钻孔图层勾上——光圈和高级选项一般是默认
    2、钻孔文件:文件——制造输出——nc drill files

    一点个人部成熟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erber文件:文件——制造输出——gerber files——概要里面选择单位和格式——层里面选择要导出的层— ...

谢了,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