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 导出的 dxf 问题

楼主(2014-05-26):
    allegro 导出的 dxf ,dip pin 为什么只有外环焊盘图形,没有钻孔的呢?(这个问题一直知道,但没去解决过

网友A:
    孔导成DXF。COPY过去。。。。当然还有别的方式 。。。。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导成DXF。COPY过去。。。。当然还有别的方式 。。。。

    没太明白具体操作方式,请赐教!

网友B:
    EDA365skill中有个功能,可以生成孔。可以用

网友:
    我也正在尝试这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365skill中有个功能,可以生成孔。可以用

    那个功能,没太明白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功能,没太明白怎么操作?

    graphical Tools->DRaw DRILL Hole  这个选项,自动给孔画了个等大的shape,把这层也导出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aphical Tools->DRaw DRILL Hole  这个选项,自动给孔画了个等大的shape,把这层也导出来就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