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 PCB三维效果图怎么没有以前的效果好。

楼主(2014-05-26):
请问:大师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当输入法是美式键盘输入时,点击按钮“L”可以进入颜色设置选项,里面可以设置很多东西,另外altium designer不同于protel,他的3D模型支持两种,一种是单独的3D库,另一种我不了解啦,你可以试着下载3D库

网友:
给个我常用的PCB库,里面很多元件已经加上了3D模型了。用这个就是比较方便给结构去核对,不便就是加上3D模型后速度变慢

网友:
传不了了,明天再传

网友:
效果没以前好了????我没感觉啊???感觉是更好了

楼主:
在传统工具里面使用3D工具我觉得效果确实不如以前,在观看3D视图时,透明视图,却不能显示线路板层和机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