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孔焊盘制作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4-05-27):
各位,小弟在做多孔焊盘的时候,已经设置成如下。。。但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对setup里面的display选项勾选之后,还是不能显示成多孔

楼主:
而且,焊盘的属性是SMD

网友A:
因为你做的是SMD的,得做成类似用通孔器件那样,然后在BOT也做个焊盘才行

网友:
将 via 与 SMD 分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做的是SMD的,得做成类似用通孔器件那样,然后在BOT也做个焊盘才行

有教程吗?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吗?解释一下,谢谢!

没有教程呢。。。不好意思啊

网友:
应该把它做成通孔模式,只不过是通孔bot层没焊盘而以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其实是可以做成你想要的  估计是焊盘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