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里怎么复制过孔带net的,求助

楼主(2014-05-27):
如题

网友A:
鼠标空白处右击,点select net ,再选择你需要过孔的网络,右击Add via,然后添加到你需要的地方去,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这种效果!

楼主:
是这种效果,多谢!

网友:
你如果实在没有把握可以设置个ROUSE MAKE THE ROU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鼠标空白处右击,点select net ,再选择你需要过孔的网络,右击Add via,然后添加到你需要的地方去,不知道你 ...

HDI板上,孔的类型有很多,这样加,怎么控制加孔的类型?我发现是随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DI板上,孔的类型有很多,这样加,怎么控制加孔的类型?我发现是随机的

你可以事先定义好过孔的类型,然后添加过孔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具体使用哪个过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事先定义好过孔的类型,然后添加过孔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具体使用哪个过孔的

再麻烦下,怎么定义孔的类型?

网友:
setup的下拉菜单下选择pad stacks,pad stack type 框内选择via,在vias框内自定义过孔,右边设置孔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I板上,孔的类型有很多,这样加,怎么控制加孔的类型?我发现是随机的

设置layer pair并用快捷键切换到某一层可能对选择某一特定的孔有作用,如图所示:

网友(2014-07-11):
谢谢,又让我学了一招。